联想G470 时开时不开机 到LOGO掉电

楼主(2016-08-04):
联想G470 时开时不开机 到LOGO掉电 BIOS刷过 南桥换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好像问题比较多,CPU供电经常出问题吧

网友:
查下触发电路

网友:
温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有哪组供电不稳定,
把35V电容先换了试试

网友:
电容换过,南桥换过温控换过,触发开机到LOGO就掉电,再次按开关开不了机

网友:
或者先更新一下啊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