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不触发

楼主(2016-08-04):
联想U310不触发,无待机,不触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开关有电大喜过望

网友:
开关有电压变吗,BIOS有动作吗,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 查下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修过一个U410的,也是不触发,因为隔离电路要检测电压,再返回到EC1个信号,由于电压过低,所以,又是没有待机,触发不了

网友:
查下EC的触发条件 还南桥

网友:
CMOS放电即触发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