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哪位大神遇见这种问题修好的 说下啊,先谢了

楼主(2016-08-04):
搞了个小6,现在问题是 好着的情况用一天 第二天就没信号了 ,而且 *#O6#  不出串号。但是我按按主板 它又好了但是用一天 又不行了,在按它又好了,我想问下这是主板断线 还是 基带虚焊了?我是修电脑的 想自己学习 修一下。知道的大神们说下啊。先谢了

网友A:
是苹果六吗,迅维不是有维修不求人吗,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苹果六吗,迅维不是有维修不求人吗,不错的

兄弟 关键我搞过一个 5S 被怎坏了,这个 想在这里问问大神们能知道 具体点的哪里坏了,  不会瞎倒腾。要不 又要报废了。

网友B:
基带 CPU 基带电源都有可能,最惨的是板层断线。

网友C:
根据你说的不压主板 连串号都没了,那肯定是基带方面的故障,设计到基带电压  基带IC,你手压的是 基带IC的位置 ,还是 基带电源的位置,先测 基带电源的4路输出电压 看是否正常,正常在测试 基带IC的供电是否有,都有的话,可以尝试更换 晶体 或 重植基带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 CPU 基带电源都有可能,最惨的是板层断线。

嗯,就怕主板断线了 那样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说的不压主板 连串号都没了,那肯定是基带方面的故障,设计到基带电压  基带IC,你手压的是 基带IC的 ...

我想应该是 基带问题    没信号的时候 *#06# 串号都没, 没串号的时候 我敲敲 基带 他就好了 。我不敢自己给它加焊。

网友D:
加焊下基带,断板会不通的

网友:
基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下基带,断板会不通的

我都加焊 过了,彻底 没信号了。敲也没用了

网友E:
嗯 ,可能就是 那个什么 U 1  还有个什么地方断线了 不折腾了 给别人修去了

网友:
顺便问下 这个修下 大概都多少钱啊,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可能就是 那个什么 U 1  还有个什么地方断线了 不折腾了 给别人修去了

直接从那里飞到测试点就行了

网友:
要是接到测试点还是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