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3330MT内存报警、主板是HP POPEYE-H61-u

楼主(2016-08-04):
HP PRO3330MT内存报警 主板是HP POPEYE-H61-uATX:2.0求助指点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在来求助吧  最简单的都不做一下

网友:
测内存工作条件 刷BIOS  换CPU试试

网友:
求BISO论坛下载都是4MB我的是8MB 。HP PRO3330MT版号H-POPEYE-H61-UATX:2.0跪求

网友:
刷bois 拆外设

网友:
修到一块2.10的bios你试一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95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