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b75维修思路

楼主(2016-08-04):
一块昂达b75开机风扇转约两秒就停了两秒后又转  就这样 一转一停  一转一停  一直重复,诊断卡不显示,00 FF都没有,除了待机电压无法测其它供电
IO为NCT5532d,测晶振有压差,开机排针 PWR-ON 有3.3V   PCI A14 有3.3V,io 49脚 RSMRST#有3.3V,
短接开机排针29脚有跳变 28脚有跳变 31脚SLP-S3#一会3.3V一会0V ,30脚PSON#一会高一会低,
想挑起 31脚SLP-S3#看看情况,io脚太小镊子不好操作,不知道是io问题还是南桥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求高手思路

网友:
已经触发了,查供电/时钟/复位你还搞slp-3做什么呢?

网友:
少电压 12/5v检测电路 温控 大概就这几个地方吧~~~~

网友:
这板己经通电了,接下来你要做的是按上电不开机来修。

网友:
6系列以上这问题都是先查是否缺供电,还有12V或5V的检测电路。再考虑其它的

网友A:
现在的新板,桥坏的机率不高,先测几个主要的瞬间电压是否有,如没C P U电压,其它几个都能

网友:
换下IO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缺电压造成的反复重启

网友:
把桥到IO的线割了!挂到IO SLP_S3一个3.3V电压  强制上拉!在测试哪里出了问题!换IO试试!这个IO很爱坏!修过华擎的是这个IO坏了,这个IO还小贵!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推测应该是缺电压或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板,桥坏的机率不高,先测几个主要的瞬间电压是否有,如没C P U电压,其它几个都能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先易后难,所以先测供电再说了.

网友:
有的板是这样的  查供电 内存到复位  全部正常刷BOIS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S3已经出来了,上电部分正常,向后面查吧

网友:
谢谢各位!主板已经修好,vccpll供电异常!!一会上修复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