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掉电,修了三天还是一样,各位帮帮我啊

楼主(2016-08-04):
宏碁 E1-471G 掉电   开机几秒钟就掉,有时候刚刚进系统,有时候刚刚显示LOGO,或者按了电源键机器还没有点亮就掉电了,刷了好几个BIOS情况还是一样,这个是I5 独显双BIOS的机器
     主板不安内存和CPU照样掉电,加焊了显卡和桥同样没效果,用电池和适配器现象一样。 。 待机VIN19V 安电源过后VIN被拉低了 只有18V,然后就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经常都是按电源键还没有点亮就掉,论坛看到很多人说刷官网的BIOS,可是那个不能用编程器,这个机器还没有进系统就掉,进BIOS都掉,没办法刷官网的BIOS,确实找不到问题了  。。。。
     各位一定要帮帮我啊,我非常感谢。

网友:
各位帮我看看,再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把开关拔掉,直接在主板短接开机试一下,看还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拔掉,直接在主板短接开机试一下,看还掉电吗

亲  开关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不是分离的

网友B:
这款机器是不是有个掉电通病的啊  好像是3v的电容不良

网友:
看看待机供电,开关电压

网友:
19v  拉低到18V应该就不对吧

网友C:
这机子修这么多,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不知道你是装完进系统掉还是如何了

网友D:
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你给我加分不呢?我前天修了一个 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我记得好像论坛里面有个3,5V带负载能力不行掉电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可以用示波器双踪测试一下,像这种掉电问题有示波器会好修一点,要不然就只能像你这样,加焊这个那个,不行最后也没有办法了,还有可以利用人为干扰时序,把故障范围一步一步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你给我加分不呢?我前天修了一个 和你的情况一样

呵呵,这个可以有,不过得好了以后再加分,估计楼主也会很愿意

网友:
重点看下PU10那一块 51216    哥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因为我头两天休这个机器 就是这一块的问题 和你的症状一模一样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不良还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是不是有个掉电通病的啊  好像是3v的电容不良

待机3V的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修这么多,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不知道你是装完进系统掉还是如何了

裸板都掉,按电源键还没有点亮就掉了,或者刚刚点亮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你给我加分不呢?我前天修了一个 和你的情况一样

好啊 你给我说说是怎么修的嘛,非常感谢啊

网友:
怀疑是供电问题引起的掉电 具体还要分析

网友:
掉电这个问题,靠经验是很难修的,

网友:
先测量下开关瞬间电压能不能恢复,不行也只能用示波器对比哪个电压先掉的了

网友:
我这TM有一块刚换的还在保修内,这边测试掉电,发回去保修,(千万只草泥马送给他)居然说没问题,拖了20天,发回来装个系统都掉N次,她妹的

网友:
示波器测pg信号看看哪个电压先掉,这种应该是3v5v不良,不想走弯路就直接换芯片,上下管全换掉,滤波电容都换,再者就是转换电路的滤波电容也换掉,

网友:
,换3 5V电容,更新官方的1.9,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有一个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正常的 一起用就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E:
VIN过隔离保护管18V属于正常的 MOS管体内有二极体。去了0.7V左右的压降。你查一下二级电压转换控制级。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测测开关电压是不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N过隔离保护管18V属于正常的 MOS管体内有二极体。去了0.7V左右的压降。你查一下二级电压转换控制级。是不 ...

不会,你可调电源调成19V,主板上的公共点很多时候都是19+,不会是18V,最起码的19V左右

网友:
楼主找一下CPU的复位,把CPU复位去掉试试,看会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