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ROEM/SI有时跑完整嘛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8-04):
昨天修的主板华硕,今天抽点时间上来发个帖子昨天有台主机客户拿来开机看不跑码,板号是这个

拿出来吹了吹上电,不行
论坛又说换822的
换了BIOS旁的822

发现可以跑码了,瞬间觉着好幸运
插VGA发现跑马不亮
插上独显接上VGA一路跑完代码,眼巴巴的等着亮屏
但是屏一直没有反应

再次触发又不跑码了
什么鬼........
再点又跑码,还是不亮(⊙﹏⊙) ,难道是测机的显卡坏了?
换客户的独显还是不亮
难道是北桥虚焊了?
用PCIE打值卡打值,发现有多根无穷大的线
直接上BGA烤完点上亮机】

然后客户直拿走了

第二天客户又拿来说不能用,还说怎么没修好,一点亮机了,还说什么打开E盘什么都是空白的.....
我们老板当时就火了:”我们昨天修的是不亮机“.......
我看了下确实是打开E盘空白的,但是...
这妈的电脑卡的一比
看了下C盘,XP50个G还有不到5G,还有一个360挺着...
后来我多问了会客户老实交代,本来就很卡的,电脑不亮机了别人带过来故障没说完,本来准备做系统的,他们公司的人做一半卡住了
然后10分钟搞了个GHOST给他电脑瞬间轻松了...

发帖前去看了一下,这个主板是有板载显卡的哦

嗯,提供个思路,大家给点分呗,谢谢哈!

网友A:
碰到这样的客户 杀了的心都有

网友B:
前几天帮客人换了个硬盘,今晚打电话给我说,电脑着火了,问我是产不没焊好,我焊个屁,我只是换硬盘,不是修主板,他说明天来找我,唉,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样的客户 杀了的心都有

不说客户,就说我不开门店的被迫帮忙,都这样。
前段时间一个人说他网络不好了,客厅的机子网络先不好,然后据说他弄好了,客厅的机子有点特殊,主板是我倒给他的,象征性收了40,然后对方卧室的据说又不好了。
像这样的情况涉及面就比较大,但维修维护角度来说既然两台网络都有问题,就该先处理路由 外网接口。
一开口说路由可能有问题,对方就非把问题向我倒给他主板那台机扯,没有办法,只好先一个个处理,都中间还跑几趟,拿自己的无线网卡来试,内心还是怀疑路由方面的问题。
也问对方是不是有跟人搭伙上网,对方说有,但肯定又排除说对方家里没有人,说打电话给对方来的。。。。。。。。。。。。
反正头大,折腾两小时,还是路由方面的问题,实际就是跟他搭伙上网的,把自己的路由也设置成192.168.1.1,形成了事实上的ARP攻击。
这个还没有完,给对方绑了自家路由的mac地址,对方悠悠来句,还怀疑这怀疑那,结果还是这个问题,对方半罐子,你提出什么对方不停地反对,必须换个维修切入方向,对方才不闹腾。
最后来那句,气死人,本来这些事情,不落钱,也不指望落钱,总感觉落个人情,发觉人情也落不到。
有些人是刁,维修行业的接件就知道,对方说的很少,态度忽闪就要小心了,说不定对方在算计你了。比如我这次事情对方就有意无意的暗示那就是你给我倒的主板有问题,所以找你就该。40元的主板算个毛啊,倒那个主板也是因为对方原来01年的平台,经常找你,那个更不好弄,重装下调整下啊,可以用,隔几天就慢了卡了又来找你,只好给对方倒个主板,让对方换个新平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样的客户 杀了的心都有

有些刁人沾到就难脱手的,你就算给对方前次都是无偿帮忙,下次又有什么状况,对方必须把问题暗示成你前次没有弄好。
最早大家只有收音机的时候,当时一个人拿个收音机叫我帮忙修下,好了,一看够老,当时收音机都是晶体管组件了,当然集成ic 还不多,结果他是电子管的,电子管的又大,当时又不好找配件了。考虑半天就给对方邮了套晶体管组件,自己组装完测试正常几天就交给对方,对方当场试了又试,然后打个哈哈还把他原来的电子管的带上就走了,隔了一年又说有问题,当时我就不甩了。

网友D:
把主板给他换回去、40块钱退给他,不伺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主板给他换回去、40块钱退给他,不伺候了

这个板子老板说修的桥,收了50,比别的多20块,钱到老板腰包了,拿出来就不好了,反正也是小问题,惹得老板不开心,那我也得不开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帮客人换了个硬盘,今晚打电话给我说,电脑着火了,问我是产不没焊好,我焊个屁,我只是换硬盘,不是 ...

有些客户,拿了他的钱真是摊上事了啊,什么都说与你搞得东西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些刁人沾到就难脱手的,你就算给对方前次都是无偿帮忙,下次又有什么状况,对方必须把问题暗示成你前次 ...

对的,头都大了,每次总是能遇到这种,先来抱怨你一顿,最后你会发现抱怨地问题与你没吊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头都大了,每次总是能遇到这种,先来抱怨你一顿,最后你会发现抱怨地问题与你没吊关系............ ...

送修时候反馈故障现象不积极的 ,说话说一半藏一半的,都要小心。
病人到医院也好,还是送修故障机的客户到维修店,一般接机交流都能看出来。

网友F:
看到这[种客户,叫他走人

网友G:
学习了,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H:
楼主的三把斧真准,何时才能到这境地

网友I:
没有BGA就直接成废板了

网友:
这种人也是够了  自己的原因  要来怪别人

网友:
现在比较纠结的问题是,BGA加焊的到底能用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这[种客户,叫他走人

我要让他走人,老板得让我走人了,当然,现在这里呆着没有一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下次有经验了

嗯嗯,经验都是积累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三把斧真准,何时才能到这境地

说实在的,这个板子三板斧绝对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BGA就直接成废板了

BGA维修必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