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K416A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04):
修七喜K416A,触发上电电流跑到0.2A掉电,测量EC发出了RSMRST#到南桥,再测量DNBSWON#信号EC也发出了,测量南桥发出了SUSB#SUSC#EC,接下来却没有测到SUSON信号,也没有测到内存的供电,判断可能是EC坏导致没有发出SUSON信号,也可能是后级短路拉低了SUSON信号,为了判断准确,先下掉MAX1845,再来测量时能够测到SUSON信号,看来是MAX1845短路导致没有SUSON信号,配件里找了一个MAX1845焊上后搞定。

网友:
这款机器修到的不多

网友:
嗯,七喜的修的不多,几乎没有

网友:
楼技术好,一下就知道问题

网友:
高手啊  思路清晰  加分了

网友:
你拆掉芯片怎么测试?

网友A:
你是找一个芯片直接换上去测试OK的吧????

网友:
MAX1845  ? 不太熟悉对 这个 PWM 芯片?????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问题准确,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找一个芯片直接换上去测试OK的吧????

不用换上,下掉后直接上电测试就可以了,能够测到这个信号的。

网友:
MAX1845  ? 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