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三块板,都是桥供电短路

楼主(2016-08-04):
首先问一下,桥供电短路,主板就无法上电是吗,按开机完全无反应的
另外,桥供电具体怎么修呢,我看着眼晕

网友:
桥供电短路可以上电,但是MOS管会烧的,一般也很少短路的,查供电芯片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阻值是多少,。。。

网友:
哪个桥供电短路啊  双桥还是单桥的

网友A:
你怎么觉得是短路呢 ?

网友:
另外短路不一定是无法上电的

网友:
无法上电按时序不一定是桥坏了 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眼晕 还修什么

网友:
桥供电对地阻值本来就不怎么高吧。还有你看下是不是MOS管什么的短路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觉得是短路呢 ?

CPU供电下管D级对地阻止0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下管D级对地阻止0啊

好吧,你赢了,,你怎么不说是CPU短路了?????cpu供电测试需要拿掉CPU ,北桥供电不是用CPU的供电的,,,有独立的供电   你测量一下北桥上面的那些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你赢了,,你怎么不说是CPU短路了?????cpu供电测试需要拿掉CPU ,北桥供电不是用CPU的供电的 ...

肯定拿掉CPU再测。

网友:
有些新型主板 桥供电对地值就是很低 不低于10就行

网友:
3VSB对地值正常吗

网友:
对地0 。懒得测量就直接电流表飞3v进去,,哪里发热拆哪里

网友:
不说具体情况不好判断啊

网友:
短路,可以用烧机大法!

网友:
有些桥的阻值是很底 但正常的

网友:
得看桥的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