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小风扇】手机充不进电去了?

楼主(2016-08-04):
是不是苹果手机只要一用这种手机小风扇手机就充不进电去了?大家有遇到过的吗?换个尾插还是连电池主板都得换了呢????

网友A:
是把手机电耗完了吧

网友B:
烧了U2模块了,新闻都报道了,小风扇一旦卡住了,电压就会烧U2模块,导致无法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把手机电耗完了吧

就插了一下用着正常也没卡住风扇,然后手机能正常充电,手机充满电之后,三四个小时就没了,然后用到低电量自动关机后就冲不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U2模块了,新闻都报道了,小风扇一旦卡住了,电压就会烧U2模块,导致无法充电

刚开始还能冲,就插了一下用着正常也没卡住风扇,然后手机能正常充电,手机充满电之后,三四个小时就没了,然后用到低电量自动关机后就冲不上电了~

网友C:
问题已解决修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解决修好了~

楼主问题解决了,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不要保留哦。

网友E:
楼主怎么弄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不要保留哦。

也不算完全解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弄好的呀!

我新开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