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来看看什么鬼主板……

楼主(2016-08-04):
是这样的,本来此板是开不了机的,修好了后,给客拿回去了,半小时拿回来了,客说他是一直是在第一个PCIE槽插显卡的,回去装上听了滴了一声没显示,其次二条能显示,但是显示显卡什么错误,也动不了,显卡也换了好几张了,就是进不了系统,现在都蒙圈了,各路电压也是正常的,BIOS刷不了,没工具w
难道要退贷

网友A:
显卡问题把 换一张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把 换一张也是这样?

是的,换了好几张了,就是那个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换了好几张了,就是那个样

加焊北桥看看 换个BOIS芯片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北桥看看 换个BOIS芯片刷看看

BOIS芯片没工具刷

网友:
那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这个BOIS芯片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没有刷bios的工具  。。。。   咋修板啊  现在bios又爱坏

网友C:
楼主不是为了省那一百几十块,刷BIOS的工具都不买吧,不应该哦!

网友:
BIOS或北桥,,,。

网友:
先放放电看,维修编程器是必须的

网友:
就算业余弄这个没有编程器都痛苦的
况且一两百的东西也不算贵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PCI-E

网友:
没工具刷BIOS的话查下PCI-E的条件

网友D:
看起来像服务器主板

网友E:
这个板北桥旁还有个B G A,确实少见。其它两个槽可显但出错,楼主没B l O S刷就放放电,加焊一下时钟。

网友:
板子有点高端工      支持SLI  还有板载诊断卡

网友F:
这主板很高级啊 支持SLI 是775还是1155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为了省那一百几十块,刷BIOS的工具都不买吧,不应该哦!

我在贵坛买了RT809F,这个刷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服务器主板

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北桥旁还有个B G A,确实少见。其它两个槽可显但出错,楼主没B l O S刷就放放电,加焊一下时钟。

我再搞下,OK的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主板很高级啊 支持SLI 是775还是1155的呢?

775的主板

网友B:
我现在有二个编程器了SUPERPRO 500P&501S      RT809F

网友:
大神们,哪种编程器最好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二个编程器了SUPERPRO 500P&501S      RT809F

你第二个编程器SUPERPRO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第二个编程器SUPERPRO多少钱?

+忘记了,不超3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为了省那一百几十块,刷BIOS的工具都不买吧,不应该哦!

不会呀,我手上也有一个,八脚的随便刷,,除非是芯片坏了。

网友:
北桥下面芯片是什么芯片,谁有图纸分享下.

网友:
这主板什么型号?P43?怎么南桥不像82801

网友:
修主板怎么能没有编程器。

网友:
bios问题 我碰到好多了  有集显用集显   集显正常用没事

网友:
AMD的架构,双网卡,好像台式服务器的主板吧,啥牌子的?

网友:
pic-e槽坏了吧!或者短线了

网友:
nv芯片组的intel主板775的,上面那个小芯片应该是管sli的。这种板子市面上极少。比单桥的nv好很多

网友:
想方法刷BIOS

网友:
弄个图纸好修

网友:
新式的台式主板一般都是八角芯片,普通的编程器都能刷,也就几十大洋!

网友:
NVIDIA双桥芯片组775主板,北桥边上的小芯片应该是SLI带宽控制分配芯片。比较爱坏。这样的板子,没修的必要,因为芯片不好找。板子也修不上价。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主板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只能找朋友帮忙修了你没工具的话

网友:
nvidia的板子,只能干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