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 5S的天线射频电路是怎么个走法?

楼主(2016-08-04):
天线接口 到 射频前端U17_RF   ,然后然后输出很多频段及选择信号,如果是手机无服务打不了电话的故障,有串号,读到卡的情况,查射频这块是看哪个信号 和 频段的,原理图上信号太多,不指导怎么走的!
求指导  谢谢

网友A:
先只跑900这一路

网友:
你的手机是怎么造成这种现象的,进水还是摔坏造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只跑900这一路

我是参照苹果6的机子,上面没有标注900 这个数字,天线信号经过天线开关,出来后有一堆的 这样的信号
50_B7_ASM_TRX
50_B1_B3_B4_ASM_TRX
50_HB_2G_ASM_IN
50_B17_ASM_TRX
50_HB_DIVERSITY_ASM
50_B8_ASM_TRX
50_B28A_ASM_TRX
50_B28B_ASM_TRX
50_B20_ASM_TRX
50_B29_ASM_TRX
50_LB_2G_ASM_IN
50_B13_ASM_TRX
50_B26_ASM_TRX
50_B34_B39_FILT_RX
RFFE2_CLK
RFFE2_DATA
RFFE_VIO
50_HB_SWITCH_TX
50_LB_DIVERSITY_ASM
这个是跑哪一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