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导电银漆修复导电银漆断线的绝地逢生技巧。。。

楼主(2016-08-04):
没什么技术含量,完全是一个维修小技巧,《各位大神帮我加点分吧 谢啦》 ,过程如下:正玩着LOL正嗨的很,突然Q不出来。。。QQQQQQ。。。。一点反应也没有,心想,完了,键盘挂了。。。拆开一看  然后按了按,妈的个B,又好了,直接装上去正常使用,再来一局LOL,然后玩了一半高潮的时候Q又不行了,气的一B !英雄也挂了,使命的砸你个烂键盘!!!狠狠砸了几下,塑料边角都掉了一块下来,反正不想要了,Q还是没反应,心想淘宝买一个好一点的拉倒吧。。。不折腾了,然后发现Q,A,Z,1都不行,按了没反应,和上次故障一样,好奇心拆开,这几个键都连一条线,顺线走线,不走不知道,一走完就发现问题了,有个地方有折痕(估计出厂就有的折痕,无良厂家),导致导电银漆断线不通,这薄薄的塑料片烙铁不能焊,也不能飞线,遇高温必定报废,唯一的办法只能用导电银漆补一道上去,可是这导电银漆这会我到哪去找去,这东西用的少不不常有的。。。哎。。。苦思冥想。。。结果还真被我想出了个方法,如下图,原理就是用隔热胶带(普通胶带也行)粘拖锡线上的一条细细的铜丝贴在有折痕的地方,完美修复,经久耐用。。。我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能用,但不耐用....

网友:
怕时间长了,氧化了就不好使用了

网友:
高技术,好技术,可惜没图让我们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