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导电银漆修复导电银漆断线的绝地逢生技巧。。。

楼主(2016-08-04):
没什么技术含量,完全是一个维修小技巧,《各位大神帮我加点分吧 谢啦》 ,过程如下:正玩着LOL正嗨的很,突然Q不出来。。。QQQQQQ。。。。一点反应也没有,心想,完了,键盘挂了。。。拆开一看  然后按了按,妈的个B,又好了,直接装上去正常使用,再来一局LOL,然后玩了一半高潮的时候Q又不行了,气的一B !英雄也挂了,使命的砸你个烂键盘!!!狠狠砸了几下,塑料边角都掉了一块下来,反正不想要了,Q还是没反应,心想淘宝买一个好一点的拉倒吧。。。不折腾了,然后发现Q,A,Z,1都不行,按了没反应,和上次故障一样,好奇心拆开,这几个键都连一条线,顺线走线,不走不知道,一走完就发现问题了,有个地方有折痕(估计出厂就有的折痕,无良厂家),导致导电银漆断线不通,这薄薄的塑料片烙铁不能焊,也不能飞线,遇高温必定报废,唯一的办法只能用导电银漆补一道上去,可是这导电银漆这会我到哪去找去,这东西用的少不不常有的。。。哎。。。苦思冥想。。。结果还真被我想出了个方法,如下图,原理就是用隔热胶带(普通胶带也行)粘拖锡线上的一条细细的铜丝(气泡线不能直接用)贴在有折痕的地方,完美修复,经久耐用。。。我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牛人哦键盘都能修好

网友:
我只想说 一句。。几年前。。用过这种方法。。。虽然好。但。。不稳定。。

网友:
罗技一堆!老联想键盘一堆,都发霉了!

网友:
换个吧  材料不充分的情况做这些估计后面游戏的时候 继续会愤怒的

网友:
楼主已经将维修DIY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赞

网友:
就是怕不稳定,,,,,,,,,,,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好。。修复排线什么的估计能用到。。GAT

网友:
厉害啊  键盘都能修

网友:
5,6年前也用这个方法修好不少键盘,现在都懒得搞了。

网友:
我也是最了- - -!!

网友:
买新键盘前,临时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遥控器按键处断裂了也可以参考

网友A:
有人用2b铅笔画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这种方法挺好,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应该说现在没人修普通键盘了

网友:
这样在震动的情况下会稳定吗

网友:
还是用导电银漆吧。

网友:
楼主想出的这个点子真不错,值得借鉴。加分支持!

网友:
嗯 不错 就怕不稳定呢

网友:
嗯,是个方法

网友(2019-03-11):
还是会开的,我用过这种方法,最终还是得用导电漆来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2b铅笔画不知道可行不

不可行,聊胜于无

网友:
                    奇淫技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