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5V华硕USB全部不管用!厂家帮忙

楼主(2016-08-04):
这本USB3.0加2.0对地阻值 、 5V、  地、完全正常 ! BIOS刷过 南桥SLJ8E换过。EC也换过,5137SD也拆了。还有哪些信号会引去USB一点也不管用!实在没头绪了进系统BIOS下USB键盘灯无反应。系统下USB设备插上无反应。
仁宝代工 板材真的不怎么滴
饼哥 版主 各位大侠 帮忙 谢了!

这机器没见USB CLK_48M 是不是集成桥里了! {有SD CLK_48M  1.8V 但是感觉SD48M无用}
呢位大哥讲讲USB要想管用的前提条件!

华硕A45v图纸LA-8224pr02_1027b (1).pdf

网友:
USB3.0旁边有几个小8脚IC或者数据两线有电感。。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有印象中貌似南桥有配置USB的GPIO脚位的电阻是不是阻值变了,,我是小白仅供参考

网友:
R231 偏置电阻阻值正常不,还有桥的USB模块 3v_pCH 1.05V 正常不

网友:
R231 USB OC# 都正常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的。求高手解答了

网友:
大侠辛苦了关于USB的我翻了个底朝天! 有收获D28损坏。3.0的2口立马管用了. 只是 2.0的1口不管用.不管了能用2就行了!太急吧扯淡了! 修了2天

网友:
还是能修好,一半以上了,没有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