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 A1530 港版移动无4G

楼主(2016-08-04):
IPHONE5S A1530港版,打电话正常。上网移动有3G,无4G。联通卡有4G。U25_RF功放,U17_RF天线开关,换了还是一样,正常使用坏,外围无掉件。大神们有什么思路?

网友:
查一下天线开关电路

网友:
你丫的灌水也整点水平出来呀 这人家求助你很不错个啥

网友:
这个可能是码片数据丢失导致的,只能是拆码片读数据进行修复看看了。遇到过只有3G无4G的情况,修复后重新刷机就好了。现在有个是只有E网,修复后没解决。换套件也没有解决。

网友:
找高频段B38/B40

网友:
遇到个6代不读电信卡的,也没思路了

网友:
刷机看看,再试试

网友(2016-10-11):
这里是严管版块,请不要灌水好吗O(∩_∩)O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