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400S开机报错

楼主(2016-08-04):
今接到一台M4400S,客户说进不了系统,报价装系统,加过开机后报错:Configuration changed - restart the system,并且还不断重启,重启后画面出来还是报这个错,按F12不能快速启动,按F1竟然连BIOS都进不去,给客户报价修主板,打单留下,打发客户走了,心想捡块肥肉,这刷个BIOS钱还不就到手了,结果三下五除二拆机刷BIOS,连测试都没测就直接装机封好(真不知当时哪来那么大自信,汗...),结果装好后傻眼了,再次开机还是同样的报错,键盘 触摸板都取掉,涛声依旧,网上查了下报错的含义,配置变更,也没弄懂是啥意思,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神,给指点下迷津谢谢了

网友:
客户明天来取机,咋整 晕死了,话说的貌似满了点

网友A:
我台式机也碰到过,应该是BIOS没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台式机也碰到过,应该是BIOS没刷好

台式机报的错和这一样的? 你最后刷BIOS解决的么?

网友:
应该还是 bios   再试试  吧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压吗》?会不会电磁没有电压了

网友:
其它外设坏了也会报错

网友:
AMD的可以考虑加焊南桥

网友:
应该还是BIOS吧。多刷几个试试。客户今天来取,跟客户解释一下。一般都会理解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BIOS重新刷过好了,就是开机时间要等个10秒左右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台SL410的也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
重刷BIOS后不报错但慢的话还是BIOS不是很完美兼容。

网友:
那还得重刷啊,呵呵

网友:
X宝找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