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560P-B9 D1两个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6-08-04):
今天下午一个帅哥拿个神舟笔记本过来说USB接口不能用,我进系统接上鼠标发现两个都是鼠标灯亮就是没反应!笔记本总共三个USB口,两个USB3.0,一个USB2.0。不能用的USB一个是USB3.0,一个是USB2.0。迅速关机,在不拆机的情况下直接打USB接口的额二极体值。发现就是不能用的那个USB3.0接口的USB2.0的一个数据线直接对地零个值。跟客户说桥芯片坏了,报价客户同意修。但是下午必须拿到。一看都四点半了,我们六点多要关门,我说可以!我就迅速拆机,找到主板阻值不正常的USB3.0接口CN16,发现那个数据线就一个电阻R240连接着! 我把电阻断开发现到桥那边短路!一看附近也没什么保险管子啥的!!直接上BGA台慢慢的拆BGA!拆下BGA测那个有问题的数据线一样还是对地短路!晕,不是桥的问题!!赶紧迅维网上下电路图!打开图纸搜R240电阻,对应的数据线为USB30P2+。 C573没装,那就是U27这个USB3.0管理芯片的问题了!迅速风枪伺候,拆下来一量不短了!!!赶紧翻料板找个芯片,找遍了没有!!!叫老板去别的地方找也没有啊!!!神舟真是个坑啊,还采用这个芯片!!!哎,不想那么多了!!!先把桥坐上去再说!!!等板子冷却的试试,我看到图纸那个芯片支持四个USB接口!如下图:
那我也可不可以把数据线改一下了!!!于是我就把U27装回去,量U27的74、75脚,对地阻值无穷大!什么情况,芯片坏了吗?量U27的20、21脚也是无穷大!!!坑啊,这个芯片居然这么省啊,port1和port4都阉割了!!!客户都等着了,有点着急……我在想如果这里不能改的话能不能从桥那里改啊!!!我翻到图纸的第一也找到框架图,桥下面还有3个USB2.0接口:
搜USB2.0,找到桥那一页,看到还有几组USB没用! 我直接搜USBP4-,一搜直接到了USB3.0接口CN16这里!!!这是才恍然大悟啊!!! 直接把电R240、R245直接换到R248、R252这里!测一下CN16的USB2.0的阻值正常,直接装机测试!!!所有USB都有作用,终于长吁一口气!!!把笔记本装好给客户,都到了下班时间!!!神舟的这个设计真是坑爹啊,搞那么个特别的芯片,多此一举!!!最后说说题外话,感觉做维修好累啊,压力又大,没假工资也不高啊!!以前在深圳做,结婚了回武汉工资也不高啊……感觉有点不想做维修了啊!!!那么累下班回来写帖子,大家加加分啊!把图纸也分享一下,版号是DATWHMB18D  REV

网友:
自己抢个沙发,再上传几张照片!

网友A:
实际上没那么多桥坏的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没那么多桥坏的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借鉴

开始该下个图纸量量再说!不过神舟的这个设计还是防止烧坏桥的……

网友:
楼主不管是理论,还是实操都是很厉害的了。

网友B:
我们的辉哥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辉哥越来越强大了。

修的多就有经验了,相互学习

网友C:
越做让人越不想做,丢了又可惜,无耐.

网友D:
楼主应该先拆芯片再干桥啊。

网友E:
楼主很有耐心,做事也敬业啊。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越做让人越不想做,丢了又可惜,无耐.

确实啊!我也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先拆芯片再干桥啊。

以为是桥的问题,一开始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有耐心,做事也敬业啊。加分支持!

谢谢!还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啊,压力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相互学习...............

我是一路从迅维网学习过来的!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