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75M-A V1.01有时复位灯常亮,有时6声报警?

楼主(2016-08-04):
ASUS B75M-A V1.01有时复位灯常亮(此时PCICLK0.32V,PCIRST 0V),有时6声报警卡代码4F?除了VAGX没供电其它都有.拆内存也可以报警!BIOS刷过桥焊过!有哪位大神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4F供码大概卡在显卡那,过了4F才有集显卡供电

网友:
几大供电正常先刷个B|OS,无果后检查P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