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风扇报错,开机掉电。FAN ERROR

楼主(2016-08-05):
T420风扇报错,FAN ERROR
然后自动掉电
相信老手们都知道问题在哪里
想看答案的人。直接跳到最后一步:

先说下我的维修流程,大家帮忙指正下
1。风扇电路,Q77的(FAN_ON),开机的时候跳一下,所以风扇应该要转一下的,但是没转,
T420图纸没带回家,找了个T420I的图纸。电路基本一样的
2。Q1那个管子。4脚是输入电压,测到4.几V。当时大意,感觉是正常的,就没管了,
3。我当时以为是FAN_ON出错了,就直接把那个控制开启的管子拆了,直接给接地强制开启了,
4。这样装起来测试,居然没什么问题了,
5。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准备喊客户来取机器的时候,机器自动关机了。。。
6。又拆出来,检查,找到Q1的4脚上拉电压。发现是经过了个保险F4过来的。跑一下电路,终于发现是保险坏了,190欧阻值了。直接吹下来。吹下来的过程中发现保险已经起层了。直接连起来。这下问题终于解决了。换回去之前取掉的FAN_ON的管子。取机子,收钱。走人。。。

过程中走了些弯路。。。。当时查到上拉电压只有4.几V。就没管了。

总结:其实就是一个上拉电压的保险F4坏了

网友:
电路就不分析了哈,太简单了

网友A:
这样发帖子非常好,要看结果的看最后,要看细节的认真读完

网友B:
这个简洁明了,很实用啊。

网友:
E420手上还有一个掉电的,电源接口的管子明天去换一下看一下OK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发帖子非常好,要看结果的看最后,要看细节的认真读完

谢谢支持。加点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洁明了,很实用啊。

谢谢支持。加点分吧。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上拉电压也能有保险?真是的

网友:
学习了哈 经常遇到IBM FAN报错 学习经验了哈 。。。。

网友:
很实用啊 谢谢分享

网友:
ibm不是风扇经常坏吗

网友:
确实简单  呵呵

网友:
可以,有图纸就方便

网友:
按时序走就没问题

cwjv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可以,,分析的不错

网友:
顶 维修需要细心

网友:
这个就是捡钱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