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开机

楼主(2016-08-05):
故障现象;按开关键没反应。可调电源电流0.18.偏高。拆机检查发现待机芯片发烫,3.3V偏低,打3.3v输出端阻值30欧姆,可调电源接3.3输出端烧机发现南桥位置发烫,检查发现南桥背面贴纸下面一小贴片电容一端有腐蚀现象,果断拆除,打阻值,3.3V输出端恢复正常,通电测试,亮机OK!故障贴片电容通过一双二极管和COMS电池相连,同时连接待机芯片3V线性电压,故短路后引起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维修不易顶一下。这个电流微短直接就烧出来了

网友:
这是三星这款机型的通病,论坛有发过这种贴子。

网友:
已经记不清修了多少这个机器的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