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集显 开机等亮不上电

楼主(2016-08-05):
拔了COMS电池能有时能亮 关机再开就不亮了 EC换了 还是这样 南桥晶振也还了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或者更换

网友:
拔掉电池才能亮,插上电池,电流跑多少,能写多点信息不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或者换一个

网友:
刷BIOS保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