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082A开机蓝屏 求BIOS

楼主(2016-08-05):
长城M2082A开机蓝屏   主菜单显示正常 不插VGA线也不蓝屏  就是插上VGA线显示桌面的时候就蓝屏但是桌面还是显示的

网友:
求BIOS   板号M2270-V9

网友:
你这是缺色吧,,,,,,,,,

网友:
看下RGB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吧,。一般正常阻值是75左右

网友:
查下驱动板VGA囗3基色阻值

网友:
有个存储器清空看看。

网友:
找不到  就网上买个

网友:
缺色吧 打rgb的阻值

网友:
RGB是控制啥的?

网友:
三基色啊

网友A:
不懂,说详细点,三基色是啥?就是屏幕的色彩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说详细点,三基色是啥?就是屏幕的色彩吗?

这三种基本色光的颜色就是红(Red)、绿(Green)、 蓝(Blue)三原色光

网友:
是偏色吗 查下VGA 红绿蓝对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三种基本色光的颜色就是红(Red)、绿(Green)、 蓝(Blue)三原色光

我们美术老师告诉我们说叫三原色

懂一点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美术老师告诉我们说叫三原色

懂一点了,谢谢

我的美术老师是体育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美术老师是体育老师

错,我们就一个全能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我们就一个全能老师

你牛 一个老师

网友:
我骗你的,哈哈哈

网友:
找体育老师去问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