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68-v le小修

楼主(2016-08-05):
板子开机能上电。开机跑马,但是没过2秒就复位,然后一直复位。
量一下复位排针,只有1.6v。
跑线发现经过一个102排阻,量一下阻值100千欧,明显不正常,
先上电,发现102排阻左边连着排针电压1.6v,反向则是3.3v,可以断定102排阻问题。
换个好了102排阻,上电正常亮机。
但是短接复位排针没复位,量一下排针有3.3v。也能被拉低。
继续跑线,发线经过一个小电阻,量了一下,断开了。
换上一样的。上电正常亮机,复位排针也可用。

华硕 P8P67-LE REV 1.03点位图.rar

附上参考的p8p67点位图

网友:
楼主也是高手啊   简直就是秒杀啊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轻松搞定啊

网友:
华硕的排阻是通病了,还是要感谢华硕

网友:
应该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点位图也不错,多收集些点位对维修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