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hone5s不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故障处理一例

楼主(2016-08-05):
iPhone5s不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故障处理一例

  【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手机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维修过程】:

  故障为不能充电,所以要先找到充电电路部分,首先找到尾插接口J7,如图所示:

图1 iPhone5s不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J7尾插在实物主板上的位置如图所示:

图2 iPhone5s不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接着找到USB数据线过来的电压PP5V0_USB_CONN,此电压经过尾插J7的41脚、42脚到达Q2,原理如图所示:

图3 iPhone5s不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PP5V0_USB_CONN经过Q2后更名为PP5V0_USB_PROT,分为两路,一路送到U7电源管理芯片,如图所示:

图4 iPhone5s不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另一路送到U2USB管理芯片。如图所示:

图5 iPhone5s不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一般不充电Q2、U2 引起的故障比较多,查Q2、U2的工作条件,发现都正常,实际维修中U2坏的几率比较大,直接更换U2,试机故障排除。

  U2、Q2在实物主板上的位置如图所示:

图6 iPhone5s不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网友:
很多都是电源芯片问题啊

网友:
正想学习一下修手机,但听人说拆IC时旁边的也很容易搞虚焊就有点怕

网友:
版主的水果维修 就是一个字   赞~

网友:
一直再修笔记本 还没修过手机 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支持此配件是5v没有到usb芯片还是怎么的哦

网友:
思路简单粗暴!

网友:
迅维书上都有,不是自己写的吧

网友:
苹果6只能用组装线充电呢

网友:
U2是不好东西啊 ,老是坏

网友:
不支持此配件,不用管其他直接就换U2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可以参加迅维的培训

网友:
动不动就换芯片》楼主牛

网友:
解决步骤清理,思路简明,对我们新手非常有帮助!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多因为尾插经常拔插使用容易坏

网友:
666,没修过手机,不过看这图纸看不懂

网友:
一般都是 u2的问题   不过拆u2

网友:
很好的文章 不错

网友:
学习学习,资料收藏了。多谢。

网友:
收藏下次以备用

网友:
纯正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基本上是U2的问题,不需要确认!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有类似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