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05):
修 到 一块G450  进水机,用洗板水清洗下,上BGA 烤了40 分钟,按开关不触发。
测了没有3V/5V待机,测 上下管无短路,直接换RT8205B,3v、5v出来了。但触发后电流到0.2A就不动了,用手摸板子,发现EC kb926qf d3 温度很高,估计挂了。换EC后,插电就开机,并亮机了,提示USB错误,过了10秒,掉电,摸显卡背面,(这个指没有散热片的那边,和显卡不在主板一个面,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电容电阻)就是主板背面,显卡位置的电容电阻,温度很高,估计有80-90度。温度一高就掉电。但显卡正面温度正常。
请问是显卡坏了吗,请给个思路。

网友:
g450 显卡跟散热器之间有个导热垫  楼主是不是给清理掉了  单加硅脂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