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12a4要怎么刷写啊

楼主(2016-08-05):
g510加电无显不亮机

网友A:
怎么刷写   你大实地的  这么好的资源  不去利用  汗···实地老师  随便问一个 都知道吧!

网友B:
座子焊上或飞线,都可以刷,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写   你大实地的  这么好的资源  不去利用  汗···实地老师  随便问一个 都知道吧!

早就毕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座子焊上或飞线,都可以刷,太简单了

没图纸,往哪飞,看着都是a3的图纸

网友:
RT809F配合KB9012转接板可以刷,或者飞线,论坛也有KB9012的PDF资料,现在IT8586E等联阳内置程序的EC也可以刷了!联阳EC也是通过键盘接口连接到转接板免拆芯片刷!

网友:
基地淘宝店有卖KB9012的转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