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不开机,按开机键马上短路是哪的问题呢?

楼主(2016-08-05):
一个摔的iphone6,现在是不开机状态,按开机键电流到差不多1A马上短路归零,这样的是哪边的问题呢?是不是哪边短路了?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就是短路了 ~电源IC或者 负载电路 都有可能!烧鸡吧

网友:
电源芯片输出端有短路。。。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这种问题简单的话就是电容短路,修起来不用成本,就怕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源输出的各路电压有一路或者多路短路,按开机键就触发电源输出,所以为什么按开机键就大电流

网友A:
我把电源IC拆下测试是电源IC供给PP_GPU 0.9V的这条线全部短路,是CPU短路还是有可能这条线上其中一个电容或电感短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源IC拆下测试是电源IC供给PP_GPU 0.9V的这条线全部短路,是CPU短路还是有可能这条线上其中一个电容或 ...

PP GPU 阻值本来就很低,你红表笔接地,黑笔测量是有阻值的。另外PPGPU的电压一定是屏幕亮了之后才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P GPU 阻值本来就很低,你红表笔接地,黑笔测量是有阻值的。另外PPGPU的电压一定是屏幕亮了之后才有。

现在我测试这条线的电容全部都是两段对地阻值无限大,应该不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测试这条线的电容全部都是两段对地阻值无限大,应该不正常啊

你应该是把A8旁的两个电感拆了吧。 L1213  L12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把A8旁的两个电感拆了吧。 L1213  L1214

慢慢测,看哪个后级短路。PPGPU不用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把A8旁的两个电感拆了吧。 L1213  L1214

只拆了电源IC,CPU那边的屏蔽罩都还没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拆了电源IC,CPU那边的屏蔽罩都还没拆呢

慢慢测吧,别在拆其他的件了。曾经一位高手和我说,本来秒杀的问题,被你搞大了。

网友C:
电源都拆了,直接测下电源底脚肯定能找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都拆了,直接测下电源底脚肯定能找出问题在哪里

测了不止PP GPU这条短路,1.2V的供电也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了不止PP GPU这条短路,1.2V的供电也短路

GPU那路不用管,烧1.2V那一路!

网友:
电路保护了 ,哪里短路吧

网友:
开机大电流一般都是有一路短路了 不应该拆电源的 容易故障扩大

网友:
楼主可修好了

网友:
哪里发热摸哪里

网友:
先问问客户是进水造成的吗? 如果只有1.2V 短路 先把经过那路的电感断开 判断是前后级哪路 要是后继短路就把经过的滤波电容全干掉

网友:
貌似是公共点短路了,电池烧鸡大法。试试看

网友:
烧机看看有什么原件发烫。

网友:
学习学习,资料收藏了。多谢。

网友:
就是短路了吧

网友(2019-09-16):
iphone6不开机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