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30通病

楼主(2016-08-05):
B40-30怎么老是烧屏线后把EC烧个洞。这个机器是不是通病呀!好几个B40-30烧屏线后烧EC。。有人遇到过吗?
我修了几个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通病!

网友:
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呀!

网友:
害死我了。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这还没遇到过,上次G4客户把屏线换了,屏也短了,结果 我换主板,插上屏线,EC就烧个洞

网友:
这EC是不是带程序的啊  如果是的话 才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