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PD3 无法关机 通病维修

楼主(2016-08-05):
昂达N61PD3 无法关机 通病维修 大部分的人 看到这种问题 都会去干IO BIOS  还有桥..........其实我修过很多块这种情况 一开始也是跟着这样干 并没卵用.开始测电源绿线是拉低的  测在短接开关后 复位灯会闪一下 闪成不复位状态 风扇一直转 测内存电压 cpu电压还在? 开始折磨CPU供电部分 最终结论是Q32 问题  已经修到很多块 注意了.......

网友A:
很想知道Q32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那个Q32应该是en吧

网友:
是不是pson连到Q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Q32是什么信号的

没图纸 只好跑线来判断了

网友:
此经验,绝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