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USB无法识别,有时能用,

楼主(2016-08-05):
这台Y480 USB无法只别是后续问题. 拿到手时是短路,南桥短,CPU也短. 量量没有其他短,报了价,客户答应修,   很快把南桥拆下来.测量主板没有其他短路.HM76 SLJ8E 找了个换上,
CPU正好有个二代I3的.南桥换好上U开机显示,进系统测试
进系统发现在插个U盘左边3.0有时能好用,有时无法识别.右边基本都是提示无法识别.
关机测量阻值,两根数据线都是420左右,正常的,开机测电压5V转换正常.用U盘装系统四个接口都可以引导,进了系统就不行了.
客户USB口插过220V电压所以烧了.南桥都换过了.供电也正常了,还有什么影响了呢?

网友:
3.0的驱动有没有换过

网友:
原因找到了,是由于USB模块内部供不足引起的.

网友A:
“客户USB口插过220V电压”,接了220v不是得烧个大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USB口插过220V电压”,接了220v不是得烧个大洞?

没有,看不出来烧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