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内存smbus总线测试问题

楼主(2016-08-05):
在一个可以开机的板子上,内存插上,ddr3  的内存sda。200脚,和scl202 脚都有3.3v,可是用示波器就是测不到cpu抓取内存的波形
示波器是这样设置的

我是有一个表笔,就测sda,怎么关闭2通道,那位大侠知道,教我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6-8-18 11:43):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压没设好导致的,

网友A:
时基、电压、触发电平、触发方式要设置好!

网友B:
触发方式选正常,还有触发电平要设置适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方式选正常,还有触发电平要设置适当。

那要设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基、电压、触发电平、触发方式要设置好!

触发电频设多少

网友:
每格几伏特,设置不对,应该1-2V,时基调大点1ms吧。触发电平2.5V 下降沿。。如果还不行,我也没办法

网友:
用AUTO键也测不到?

网友:
拍个图片自己看吧!

网友:
触发电平我一般调到2V左右,时基25us或者50us,下降沿

网友:
因为你调的是单次触发模式,如果触发电平用mV,有时候静电或者电路中残存的电会导致误触发,示波器将会停止采样!STOP按钮的灯就会亮,我一般用正常或者普通触发方式,很少用单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