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75MA-E31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8-05):
接手一块V星b75主板,点开机针不上电,查紫线5V有电压,PCI A14脚 3VSB 无电压,上迅维网找图纸,看到一哥们也是无待机,他给U80芯片 1,3脚飞线解决,我也来试试,结果还是不上电,下图纸开搞。外观检测,发现有1处电容一端发霉,这个图是修好之后拍的

先不管,无待机是没有V5A电压导致,而V5A是U80产生的,跟那个哥们的情况一样

U80 4脚EN 低电压不能开启,查RTCRST

测R551一端有3.2V,一端是0.6V,难道电阻变质,拆下电池测量阻值正常

那就是被拉低了,查图纸其他RTCRST处,JBAT1这个应该是个跳线处,想起开始外观检查的那个跳线处,不会这么巧吧,万用表一测果然是通的,那个电容腐蚀了,拆下来,之后测U80 4脚EN处有高电平了,1脚也输出5V了,再测A14待机电压也有了,故障解决。
结论:RTSRST被C524拉低,导致无待机。

7808-10(00077465).pdf

密码是括号中的00077465

网友:
这个可以,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你这台机图纸是哪里下的??

网友:
都是高手高手

网友(2016-09-07):
楼主总是在牛A于牛B之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