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50。奇怪掉电,装硬盘,抖一下掉电

楼主(2016-08-05):
DELL。N4050。奇怪掉电,装硬盘,抖一下掉电
不装硬盘。抖没事,
换个硬盘,不按住,抖,要掉电。。按住硬盘,抖,不掉电
第一次看到硬盘抖一下,会掉电的,这是几个意思?
求大家给点意见。。。。
现在在扫描硬盘,没看到坏道

网友A:
换个硬盘也是这样吗

网友B:
接口虚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虚焊了吗?

不是。弄了半天。终于找到原因了。

网友:
我也是试了半天。只要一碰硬盘。就会掉电。但是看主板上面。硬盘下面。也没元件能够碰到硬盘导致短路啊。
找不到原因。还是想把硬盘用高温胶包起来试试 。
结果。。。。。真是这个问题
用胶把硬盘包起来。再怎么碰。都不会掉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也是这样吗

嗯。换个硬盘感觉稍微要好点。用力点碰。还是会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换个硬盘感觉稍微要好点。用力点碰。还是会掉电

是不是供电质量不太好,用示波器看一看

网友:
这算是这款机子的设计缺陷咯

网友D:
应该是硬盘和主板有接触了 主板上面本来应该是有绝缘的隔开的

网友:
硬盘温度太高导致的?

网友:
硬盘下面也有电路板的啊 。。会不会D壳碰到硬盘下面的电路板导致的掉电。。

网友E:
看完说明再看到第二张图的时候我就猜到了。组装机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硬盘和主板有接触了 主板上面本来应该是有绝缘的隔开的

这哥们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完说明再看到第二张图的时候我就猜到了。组装机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

哈哈,我当时永远相信。硬盘下面没有裸露出来的电路,怎么会引起接触呢。后来证实。还是要绝缘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供电质量不太好,用示波器看一看

是硬盘的绝缘胶掉了。。。。导致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供电不足呢

网友:
细心啊,维修就应该这样、

网友:
绝缘的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过也是弄了很久才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碰到几台这样的了

是不是也是贴纸掉了???

网友:
这掉电与硬盘坏道没关系

网友:
换个硬盘接口试试。

网友:
或装上硬盘,一边测电压,一边动下硬盘,看电压有没有波动。

网友G:
见意是拿个坏道的硬盘试,多次这样掉电,好盘都可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见意是拿个坏道的硬盘试,多次这样掉电,好盘都可能坏。

嗯,下次记住了。谢谢。是没上绝缘胶的原因

网友:
绝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