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70。开机电流跳一下。大概0.2——0.3的样子,掉电

楼主(2016-08-05):
DELL.5470。开机电流跳一下。大概0.2——0.3的样子,掉电
刷BIOS解决。
同时也解决那些亮机慢的
附上图纸和BIOS.打包下载。节约分。
DELL_5470_板号:DAJW8CMB8E1 Rev;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正好需要

那就加点分咯。。谢谢

网友C:
正好修这个,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点分咯。。谢谢

描述的清楚 已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描述的清楚 已经加分

谢谢老大支持,已经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修这个,刷了好几个了。

刷了好了吗?求反馈

网友(2016-09-30):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麻烦大家告诉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我的CPU 没供电 换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CPU 没供电 换上试下

CPU供电还是先请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CPU都没工作。哪来读BIOS

网友(2017-08-18):
我刷了   没好

网友A:
那就不是BIOS问题撒。。。。。。。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BIOS问题撒。。。。。。。

嗯 是的   内存供电偏低  只要0.7   但是现象跟你的一样   0.3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嗯 是的   内存供电偏低  只要0.7   但是现象跟你的一样   0.3

先修供电,过了 内存才会读取BIOS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先修供电,过了 内存才会读取BIOS吧

供电修出来了    现在跑0.5 不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供电修出来了    现在跑0.5 不动

哎,这主板是容易出问题。我这里都换了几块主板了
加油吧,有时候修,没头绪了。放一放。修其他的。说不定明天就有思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哎,这主板是容易出问题。我这里都换了几块主板了
加油吧,有时候修,没头绪了。放一放。修其他的。说不 ...

换板子  这个价格太高了   已经放两天了    再放 客户不愿意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换板子  这个价格太高了   已经放两天了    再放 客户不愿意等了

是啊。这个主板问题多,也修好了几块。也换了几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个主板问题多,也修好了几块。也换了几块板子

记得最常见的就是开关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