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修好一台T400不出CPU电压之后不跑码

楼主(2016-08-05):
主角 T400集成
过程:机器接手,先观察是否腐蚀IBM基本都是腐蚀,发现没有地方腐蚀干净,那就上电,发现是电流0.4左右,没有CPU电压。测量没有CPU供电开启U16  1脚VCORE_ON  0.4V

追查来到D59

测量发现  1 2脚有3.3V 只有3种可能,1  D59坏(换了还是一样),2 就是被D45拉低  3就是CPU那边拉低(打过值正常)
先断开D45 电压起来了3.3V 就往这个边找VTT_PWRG 发现来自U29  先测量电感,发现正常输出并且有波形,那芯片有可能好的,只是输出的PG (VTT_PWRG)
被拉低了 发现还连着1R05AMT_PWRG

找这个电压 发现进入

断开R519还是一样,修了这几个PG都是没有电压,一下火了改电路。把R519
R1048
R1606 全部拆了 只留上啦电阻,上电发现跑马并且亮机了 跑9C

真是运气,平时遇到不跑吗的基本歇菜,这次有经验,以后都要注意  觉得好的可以加分,加分是美德也不会扣自己分

post_delet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强大 还是看看学习学习.

请勿刷分。两个号都是你的吧

网友B:
还用诊断卡?我很久没摸过诊断卡了

网友:
楼主牛逼呀,信号级维修了 已经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用诊断卡?我很久没摸过诊断卡了

IBM不用怎么修机

网友:
缺电压的还算好修,真正所有电压都有了还不跑码就头痛了

网友:
无意中修好,证明你是修机还是细心咯。 强大

网友:
是不是就没有控制了,电压到了直接拉起来了

网友:
支持楼主,虽然说是  无意 但心细   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老 IBM的主板没摸过。。。。看到就头疼

网友:
T400 都不修了直接换板子 板子不值钱了,,

网友:
诊断卡  都没摸过

网友:
该电路怎么改的为什去掉还好用

网友:
好细心,没点图也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