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481L 不触发有3.3V 5V 刷了BIOS好了

楼主(2016-08-05):
ASUS Y481L 不触发有3.3V 5V 刷了BIOS好了 在X宝买10元 板号X450LD REV 2.1

X450LDAS .rar

网友:
这程序会不会出现二次开机?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EC脚位配置错误,导致不触发,楼主没测就直接买BIOS刷吗

网友:
上来就刷BIOS啊

网友:
虽然很鲁莽,但是这种做法效率很高

网友:
我觉得确实应该刷BIOS 只要没有 明显的短路,待机电压正常应该 是刷BIOS 总比动桥要 合理。

网友:
一刷就好了,试机3个小时无问题

网友:
先收藏。用的时候再来找

网友:
是纯血的 没上机的ME 还是被上机通电搞过的ME。哦。。。

网友:
不错不错
ASUS 的板子麻烦

网友:
三板斧横行天下啊

网友:
等碰上了,我也试试,看是不是有楼主这样的好运气

网友:
这么容易捡吗?技术好才可以吧

网友:
华硕的不好搞。。。

网友:
en 可以很好

网友:
现在好多华硕不开机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开机要开2次以上吧然后开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