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升级win10后能上QQ却打不开网页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05):
win7升级win10后能上QQ却打不开网页的解决方法

  有一些win10用户反应从win7系统升级到win10系统后,网络连接不上,能上QQ,但是打不开网页,也玩不了游戏,尝试多种方法都没办法解决,怎么办呢?本文针对win7升级win10系统后能上QQ但是打不开网页的问题分享具体的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一:
  1、按住win+X键或者用鼠标右键点击电脑桌面左下角的win图标,就是4个方块那个图标,选择“命令提示符(管理员)”,注意:一定要选管理员那个选项;

图一

  2、进入提示符界面后输入“netsh winsock reset”回车键确认;

图二

  3、重置成功winsock目录后,重启你的电脑。一般情况下都能成功恢复WIN7升级到WIN10后的网络问题。
  如果这个方法还是不行,不用担心,后面还有,我们继续下一个方法。

解决方法二:
  1、在你的电脑右下角的系统托盘那有一个网络图标,鼠标右键点击,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图三

  2、选择当前网络点击进去或者点击更改适配器设置

图四

  3、选择当前使用的网络图标,选择“属性”;

图五 本机是有线网络-以太网

  4、选择“Microsoft网络适配器多路传送器协议”——点击安装;

图六

  5、选择“协议”——点击添加;

图七

  6、选择“可靠多播协议”——点击确定。

图八

  在来试试你的Win10网络好没有,如果还不能上网,请看下一个方法;

解决方法三:
  1、在你的电脑右下角的系统托盘那有一个网络图标,鼠标右键点击,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2、这步我们只需要点击“更改适配器设置”;
  这2个步骤参加第一个解决方法,这里就不重复发图了。
  3、右键当前网络连接,选择“禁用“,然后在重新”启用“。让win10重新配置你的网络。

图九

图十
  然后在看看你的Win10网络好没有,没有就重启win10系统一下试试。
  以上就是对win7升级win10系统后能上QQ却打不开网页的三种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通过上面的设置之后,就能轻松解决升级到win10系统不能上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