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1.8v,是通病?

楼主(2016-08-05):
y450,触发0.3左右掉电,后继短路或者没出,拆机,查出1.8v飞一根,亮机,修好之后被告知这个有通病。。。。。。白白浪费一个多小时,
华硕的同行是裸板送来,点名换个显卡,说明明细后,换之,不好,我对自己的bga是很有信心的,难道显卡坏?再从料版上换个,还是不亮,显卡可以排除了,之后十分钟是老板和同行的,唇枪舌战了,商议后,开修一看动过桥的bios,先从料版拆一个换上,通电亮了,不知道是芯片不好还是,程序有问题,最终收米,220元。

网友:
图片一张这样解决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来看看 学习学习

网友:
电流到0.9不显上下跳动换显卡供电板 上的PQ1肯定能好找个板上的MOS管换上就OK了 测量PQ1两端如果1边有1.8V 一边没有1.8V就是这个MOS管坏了

网友:
同行很难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