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 H61M-B7 板 UP6203A 无CPU供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05):
版号:杰微 H61M-B7
故障:无CPU供电

简单说下 这个板  没CPU供电  这种CPU供电电路 记得 在ONDA等二三线牌子 都有见过
IC 是UP6203A   在下和大家一样 无CPU 供电 第一时间查的 都是EN开启
扫了全板 都没发现EN 来源于哪里。甚是烦恼。
弄了好一会 才把思路转移一下 查下供电
发现旁边有个2R2 80多欧 一边12V 一边2.7V 不正常  换一个2R2  通电后 又变成一样
再换一个 也一样。打对地阻值 130多
把相连的贴片电容换了   电压恢复正常

换完2R2 和相连的贴片电容  电压正常  EN也有了1.9V
难道这个EN是 自举升压的?

在EN这里打了死结.花了不少时间 .............

修好之后CPU有0.91V  正常了

此版修复!

网友A:
修的不错哈 鼓励一下

网友:
不错,就烦遇到,条件正常,不出U供电的,比较烦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哈 鼓励一下

谢谢版主加分  我来骗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加分  我来骗分的

欢迎天天来骗

网友C:
青酒真厉害,我那个P43还没修好,不过最近本子都没修完没时间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青酒真厉害,我那个P43还没修好,不过最近本子都没修完没时间看

好多案例呀 都是小小故障或者一些重复的故障 都不敢发了
、再发下去 估计都变成 刷屏了

你那个还是CPU短路? 去掉一相供电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案例呀 都是小小故障或者一些重复的故障 都不敢发了
、再发下去 估计都变成 刷屏了

全部去掉吗?我 没什么时间弄,反正客户不急吧。没有去掉,要怎么去呢?从芯片管子都拆掉吗?》

网友:
收藏下CPU供电lC图片

网友:
楼主不需要图纸就知道EN在哪里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案例呀 都是小小故障或者一些重复的故障 都不敢发了
、再发下去 估计都变成 刷屏了

没事,发出来,让新人学习学习

网友:
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
对我来说,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D:
又见青杏煮酒,每次见你修的好牛逼呀,都不用图纸修的,看贴都是一种享受呀,你修板真是牛逼呀,你手上应该没什么铁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见青杏煮酒,每次见你修的好牛逼呀,都不用图纸修的,看贴都是一种享受呀,你修板真是牛逼呀,你手上应该 ...

哈哈 谢谢 支持 其实 很多 都没修好的  修好的 都是些小故障

网友:
电容短路很常见,要是碰到电容软短路很难查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 现在试试

网友:
技术没有止境的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小小的电容坏的事,真烦人啊

网友:
看到很简单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查内纯pg啊 要内存pg好后才出CPU电压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电容坏,导致2R2坏,导致无EN

网友:
听说有分?来骗几点,主要还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6-09-21):
大神维修技术技术厉害

网友:
很有提示作用 谢谢分享

网友:
大神:芯片的VCC12 VCC9 VCC5的具体电压是多少?

网友:
看来仔细查看芯片PDF重要啊

网友:
2R2不是检流电阻就是保险电阻,这是我的理解,EN开启电压也就1.几V,不可能是自举升压,坏的那个应是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我一个七彩虹h61的也这个芯片,也是en没电压,刚好学习学习,明天处理看看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这个还是比较厉害了,是我可能找en,找死掉了

网友:
楼主好功夫,小生佩服

网友:
GAH61好几个没CPU供电都修不好……。

网友:
CPU供电三要素 供电 EN 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