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s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05):
首先感谢迅维网友提供的这个板子的图纸!!!
板子不触发,经测3vdual电压没出了,3vsb正常,顺着3vdual电路查找发现5vdual也没出来。
从图纸上看,5vdual受控于u17芯片和一个P_EN信号。测试q96这种P型场管的的1脚发现 电压为4.7v,因为在待机状态下,U17可以说是不工作的,所以4.7v电压肯定来自P_EN信号。在观察图纸此信号来自于5VDUAL短路保护电路。实测5VDUAL对地阻值也正常并没短路,于是果断拆除d13。
开机正常跑码,问题解决

网友:
有图纸 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此经验,绝好。值得学习

网友: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A:
我手里也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反复重启。

网友:
两张图怎么都出5VDUAL这个电压?我好像没看懂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D13不是受Q72控制吗,怎么不继续追查上级电路。这样拆了就不受-DEPSLP深度睡眠控制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反复重启。

板主也开始水了我晕

网友:
求Q46在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
有图纸要好修得多

网友:
有图纸知道怎么修 没有图纸无从下手呀

网友:
大家这么捧,我会飞的,呵呵

网友:
可能是Q104通导了还是ERP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主也开始水了我晕

我这不叫水吧。哥哥

网友:
这叫秒杀吗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能分析原因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