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池SMBUS的疑问

楼主(2016-08-05):
,船长在讲示波器的远程课程中说过,判断EC是否读取到bios可以抓电池SMBUS的波形,这时右下角的饼哥说了一句有的电池是没有电池检测脚的。我的疑问是,那种没有电池检测脚的电池,它的接口结构是长什么样子的?对于没有电池检测脚的电池,还能用此法判断EC读取到bios了吗? 如图,这张图的电池接口是有SMBUS总线的,那种没有电池检测脚的电池,难道只有正极和负极吗,那怎么检测电池参数呀,小白痴求大神告知

网友A:
哪个笔记本电池没有检测?你截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笔记本电池没有检测?你截图看看

那第一张截图你说的那句话我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第一张截图你说的那句话我该怎么理解

检测脚是 插入检测
没有检测脚就是通过SMBUS检测。

网友:
老家伙的 电磁 才有检查吧, 新款的 用SMBUS搞定啊,,哥

网友:
有的电池接口有DET,IN等表示电池插入检测,跟你所理解的没有检测电池插入的意思是不同的,有的电池有独立的温度检测引脚,有的没有独立引脚,一般是通过I2C总线来读取电池电量,温度,充电电参数等信息,

网友:
修过一台,dell 3421 ,就是无法识别电池,bios刷过, EC,充电芯片,电池,都换过, smbus有波形正常,就差换桥了。一直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