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6-08-05):
联想E431,客户说是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开机无反应,用稳压电源开也一样,给BIOS放电后,通电可以自己加电,但是屏幕闪一下就关掉了,再开就没反映了,这个和BIOS关系大吗?

网友:
先刷个BIOS 排除一下。这种机器只能排除一下,再查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放电可以开机。BIOS刷了还是不行,准备换桥看一下

网友:
这种昨天还亮,正常关机,再开不亮还是先从BIOS开始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