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卡怎么修?

楼主(2016-08-05):
型号都不知到是啥,故障短路,测量电感全是000.谁有这个图纸吗?

网友A:
你把GPU拆了,再看电感的阻止有没变化

网友:
这是物理加速卡吧

网友:
这是高端本上的吧

网友:
本人见识少,楼主不说,还不知道是显卡。

网友B:
这款要是外形人的就贵了 小千把啊

网友:
把GPU拆了,看看阻值是不是0,要还是O那就用烧鸡大发

网友:
嗯!本子是挺高端的!

网友:
貌似这显卡我有2块,,当垃圾放一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要是外形人的就贵了 小千把啊

戴尔的机子上的,也要好几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GPU拆了,再看电感的阻止有没变化

我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了,有0.002的阻值了,这正常吗?

网友D:
目测是外星人笔记本上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了,有0.002的阻值了,这正常吗?

估计还有短路吧

网友E:
还未曾见识过这样的显卡  是外星人的高端机?

网友F:
一般都是显卡芯片坏了吧 。这种没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未曾见识过这样的显卡  是外星人的高端机?

不是,是一款高端戴尔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显卡芯片坏了吧 。这种没啥电路

那就是没得修咯!

网友C:
谁告诉我这个显卡的型号在哪儿看。。

网友G:
不一定是短路,本身阻抗低。 如果真短路了,只能换GPU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是短路,本身阻抗低。 如果真短路了,只能换GPU

0.002到0.003正常吗?

网友:
摘了GPU再测

网友C:
没有植球的工具

网友:
显卡阻止本身就很低  估计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植球的工具

那不好测了

网友:
所以,只能换了!!!

网友H:
少众硬件难修啊,没资料也没头绪,连供电脚也要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少众硬件难修啊,没资料也没头绪,连供电脚也要找

是啊!全靠找,还没图!

网友I:
烧鸡大法侍候,,,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鸡大法侍候,,,应该是显卡挂了

本身他就是显卡,坏了还修毛啊!

网友:
应该不是GPU的问题。

网友J:
越是高端的gpu对地值越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越是高端的gpu对地值越低的

0.002正常吗??

网友K:
高端笔记本显卡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高端笔记本显卡没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见,所以不会弄!

网友L:
呵MXM3的独立卡有点贵啊,型号可以看芯片然并没有什么用- -,难搞

网友M:
肯定有板号的 看下有没有串字符

网友:
拆把。估计gpu原因大

网友:
供电电容上下管芯片都排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MXM3的独立卡有点贵啊,型号可以看芯片然并没有什么用- -,难搞

淘宝上查了下,好像也不贵,就三百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M:
肯定有板号的 看下有没有串字符

没有看到其他的什么,倒是类似数列号的好几个

网友:
好机的显卡

网友:
电感是0啊,你说呢

网友N:
一堆人回复都三页了,没人看到板上标了Quadro 3000m吗?早期的绘图卡,现在已经不值钱了,300块二手有找。

网友:
核心短了把 电感断开 测哪一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堆人回复都三页了,没人看到板上标了Quadro 3000m吗?早期的绘图卡,现在已经不值钱了,300块二手有找。

这个实在,识货,那个3000m是型号吗???

网友O:
电感通是正常的  显卡组织本来就很低 不为0就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感通是正常的  显卡组织本来就很低 不为0就是正常

哦!秒懂!谢谢啦!

网友:
可以先烧一下看看

网友:
开机摸显卡发热量

网友:
准备
换新的,所以,不修了!

网友P:
这种显卡基本没图很难修好,况且又没有BGA设备更维判断是什么坏了。还是直接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P:
这种显卡基本没图很难修好,况且又没有BGA设备更维判断是什么坏了。还是直接换板

不是,拿掉显卡能亮机,可客户是玩游戏的,必须得需要一个独立显卡!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不是,拿掉显卡能亮机,可客户是玩游戏的,必须得需要一个独立显卡!

那就给客户换一显卡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就给客户换一显卡板得了

已经在淘宝上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外星人笔记本上的显卡?

不一定吧,其他高端游戏本也是采用这样的显卡,准系统最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我这个显卡的型号在哪儿看。。

服了,上面白色贴纸上的就是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服了,上面白色贴纸上的就是型号

白色贴纸?那不是二维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色贴纸?那不是二维码吗?

条码旁边,什么故障都不是,这叫人怎么判断,

网友(2016-09-10):
买了一个,成功亮机

网友R:
阻值低不一定短路的 很多都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R:
阻值低不一定短路的 很多都这样的

反正插上去跳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插上去跳表

你实际测量是0.002欧???

这样的话肯定是短路了,阻值再小也不会小到千位数,十位数都够折磨人得了,

我一般只看个位数,个位数不是太小就还能研究研究,不行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