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开机不显,主供电不稳定

楼主(2016-08-05):
A1398  版号820-3332-A 开机不显,主供电不稳定,引起3,5V和所有供电不稳。刚拿到此机时是F9700烧断,Q9706    4脚和5,6脚短路了。现在换了这两个后也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有谁修到过这种现象的。

网友:
C9782,R9789,R9788,都测过没

网友:
q9706击穿?后级是不是升压电路?看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估计问也没有用  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