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存储卡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6-08-05):
数码相机存储卡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存储卡是一种电子芯片,现在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还是相机都会使用到存储卡,这些电子数码产品使用过程中容易因为不同的原因导致机内的存储卡出现故障,存储卡故障有很多,比如无法读取和写入、存储资料有问题、无法正常使用等,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数码相机存储卡常见故障和解决方法。

数码相机存储卡 图1

  一、数码相机存储卡常见故障问题:

  1、不论是在电脑上还是数码相机上都无法“找到”存储卡。

  2、存储卡上的文件可以复制、剪切出来,但是无法写入新的文件。

  3、在电脑上可以进行读写操作,但在数码相机上不能用。

  4、存储卡可以在同类相机上使用,换到不同品牌的相机上就不能用了。

  5、存储卡的容量突然变小了。

  6、数码图像在存储过程中出现损失。

  7、在电脑上用看图软件打开照片时,出现照片不完整的情况。

  二、数码相机存储卡出故障的解决方法

  有时候因为接触不良导致存储卡出故障,只需要正确操作就能解决,而那些操作原因造成的存储卡故障则可能是存储卡本身故障或者读取设备问题,请使用下面方法解决。

数码相机存储卡 图2

  1、首先清洁接插触电。

  这主要是指与数码相机或者读卡器接触面较大的几种卡。解决了存储卡的接触问题,再来进行下一步检修。

  2、清除卡中的碎片文件。

  在多次利用数码相机存储卡转存或者传递文件后,会在存储卡中产生碎片文件,出现存储卡容量下降,读取速度变慢等问题,例如出现再也无法将图片存进卡中的现象。这时,可以对存储卡进行碎片整理,即格式化操作。

数码相机存储卡 图3

  3、重新格式化。

  直接用数码相机格式化,或者用电脑格式化。不过,最好采用数码相机原机格式化存储卡。因为数码相机一般只能识别单一格式的存储卡。所以,经常会出现数码相机不能识别经电脑格式化后的存储卡的现象,电脑上进行格式化操作有FAT(即FAT16)、FAT32和NTFS三种格式,早期的卡和数码相机只能用第一种格式,现在的卡和数码相机可以兼容FAT16和FAT32两种格式,其中后者要先进一些,运行速度比前者要快。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用对格式化的格式,从而导致电脑格式化后的存储卡在数码照相机上无法识别。

  所以,应该尽量避免通过计算机格式化存储卡。如果利用数码相机和电脑都无法将格式化进行下去,说明该卡确实坏了。

  4、加入引导文件,激活存储卡。

  有时,数码相机上用的存储卡经由读卡器进行了彻底删除操作后,在重新装回相机使用时,可能出现相机无法读卡的现象。这并不一定是卡坏了,这时,可用数码相机直接格式化恢复引导文件,也可通过电脑和读卡器将数码相机自带的“DCIM”文件夹存入存储卡中,再将卡装到相机上,这样就可以使用了。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是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