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们遇到花屏怎么处理

楼主(2016-08-05):
一台长城19的显示器花屏处理了好几次屏线也换了几根最后没有招了只能这样
焊上去以后再也不花屏了

网友:
这样处理可以的 , 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跟我的清华同方显示器一样,估计一个厂出来的,通病,我也拆开弄了几次,再坏准备也这么弄的。

网友:
直接焊死,我看你还 调歪不

网友:
这样搞法我也无语

网友:
如此焊接 杜绝类似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