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6拆机图解

楼主(2016-08-05):
魅族MX6拆机图解

  MX6是魅族推出的一款MX新机型,它搭载了联发科Helio X20处理器,配备4GB RAM+32GB ROM组合,采用5.5英寸1080P分辨率的屏幕,前置5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1200万像素摄像头,内置3060mAh电池,支持快速充电。下面我们通过魅族MX6的拆机,来看看它的内部结构究竟如何吧!

魅族MX6拆机 图1

  魅族MX6拆机方法/步骤:

  拆解之前,先取下SIM卡托。

魅族MX6拆机 图2

  用螺丝刀卸下底部的梅花螺丝。

魅族MX6拆机 图3

  用吸盘吸起屏幕的下半部分,让中框与后壳之间有一定的缝隙。

魅族MX6拆机 图4

  中框与后壳之间使用塑料卡扣连接,利用撬棒工具将其分离。

魅族MX6拆机 图5

  分离后,可以看到mTouch按键的排线,要小心不要扯断了。

魅族MX6拆机 图6

  液晶/触屏的排线在机身的上部分。

魅族MX6拆机 图7

  mTouch排线接口通过金属支架固定,并且固定支架的螺丝上贴有防止用户自行拆机的易碎贴。

魅族MX6拆机 图8

  液晶、电源排线部分同样通过金属支架固定。

魅族MX6拆机 图9

魅族MX6拆机 图10

网友:
  屏幕/中框与机身彻底分离之后,可以看到MX6采用了三段式设计。

魅族MX6拆机 图11

  液晶/触屏整合排线。

魅族MX6拆机 图12

  屏幕金属中框部分。

魅族MX6拆机 图13

  卸下mTouch之前,需要先卸下固定支架,拧下上面的两颗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其取下。

魅族MX6拆机 图14

  mTouch按键和金属支架特写。

魅族MX6拆机 图15

  MX6内部整体布局。

魅族MX6拆机 图16

  机身底部的3.5mm耳机口以及使用两颗螺丝进行独立固定的Typc-C口。

魅族MX6拆机 图17

  接下来拆卸主板,首先拧下主板上两块固定片的螺丝,就可以将其拆下。

魅族MX6拆机 图18

魅族MX6拆机 图19

魅族MX6拆机 图20

网友:
  震子模块,通过弹簧连接主板。

魅族MX6拆机 图21

  魅族MX6听筒部分。

魅族MX6拆机 图22

  机身下半部分,主要部件有扬声器模块、3.5mm耳机口、Typc-C口等等。拧下上面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其取下,注意还有一颗隐藏的螺丝要一并取下。

魅族MX6拆机 图23

  扬声器模块特写。

魅族MX6拆机 图24

  MX6的电池有便捷提手,拆卸电池时需要先用热风枪加热,让粘合剂软化,才能将其取下。

魅族MX6拆机 图25

魅族MX6拆机 图26

  魅族MX6内置3060mAh电池特写。

魅族MX6拆机 图27

  拆下的机身底部的排线特写。可以看到尾插、主天线、3.5mm耳机口、mTouch的排线是一体的。

魅族MX6拆机 图28

  魅族MX6金属后壳的特写。

魅族MX6拆机 图29

  魅族MX6 1200万像素主摄像头和5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特写。

魅族MX6拆机 图30

  MX6的PCB板特写。

魅族MX6拆机 图31

  主板另一面特写。

魅族MX6拆机 图32

  魅族MX6主板芯片组特写。

魅族MX6拆机 图33

  魅族MX6主板另一面芯片组特写。

魅族MX6拆机 图34

  魅族MX6拆机到此结束。

魅族MX6拆机 图35

网友:
作品还挺好的

网友A:
换屏的话确实比前几款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的话确实比前几款方便很多

这个手机换屏需要注意的就是home建了,因为他带有指纹了

网友:
指纹识别和苹果手机的比较类似,如果断线就不好了,拆机需要注意

网友:
有钱人。这么新的机器,买不起啊。

网友(2017-03-23):
拆机需要胆大心细 还是有教程看下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