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除锈剂会不会溶解电机里的漆包绕线的漆?

楼主(2016-08-05):
wd40除锈剂会不会溶解电机里的漆包绕线的漆?会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
没用过不晓得 但是我一般都是放但风扇润滑油就好了 效果很不错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wd40 不会,,用了很多次

网友:
加点油就行了,,,,,,

网友:
天那水、冼板水腐蚀性强一些就可能会,WD40一般没事,不过抹小风扇专用的润滑脂最好

网友:
应该不会吧以前用过这东东

网友:
不会的   放心试

网友:
WD40顶不了多久的..挥发了就没用了..但是WD40可以用来清洗已经变质的润滑油,,..

添加风扇润滑的话.最好用高温齿轮油..或者是美孚或者昆仑的锂基硅脂

网友:
wd40用来除锈还可以,加油可以

网友:
高温齿轮油,用打印机上面的定影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