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55 灌胶怎么取?

楼主(2016-08-05):
Tinkpad E555机器时亮时不亮,怀疑是BIOS坏了,取的时候傻眼了,芯片吹糊了也没有取下芯片,有谁取支个招,出汗啊!
时亮时不亮

网友:
bios芯片用洛铁取,一边一边取,先加锡啊

网友:
我以前也取过一个 结果芯片报废

网友:
什么BIOS芯片啊,,吹糊了还取不下来 ??

网友:
这个还真么碰到过?楼主发个图片看看可以不?

网友:
图片啊!有这么难的boss?

网友:
BIOS下面是打了胶的,所以比较难取。

网友:
BIOS打胶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觉得 联想跟IBM什么都没学会,就是灌胶学的有模有样

网友:
看到芯片引脚锡融化变亮之后就可以用镊子左右晃动取下。

网友:
我是左手风枪,右手烙铁。外加同事帮撬

网友:
芯片上帖上锡纸,然后就是吹化了锡用力拔

网友:
bios还有打胶的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洗干净 打点油 温度 高点

网友:
还没机会看见这打胶的bios

网友:
看来修机器越来越难了

网友:
有,第一次看到,给你图,看看

网友:
这个是E555 BIOS

网友:
BIOS 芯片还灌胶,醉了